电机前端盖发热异常

楼主(2006-05-02):
我公司有一台电机,型号Y225M-4 45KW,82.2A,负载为一水泵,正常工作电流为65A,三相电流平衡,一个月前更换前后轴承型号6313(进口),润滑脂采用二硫化钼,可自从哪天起,电机前端盖温度较电机其它部位高20℃,最近达90℃,不只什么原因.后来听老师傅说这台电机去年夏天达95℃,用电扇吹,可治标不治本啊!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6313什么品牌的,NSK.SKF?换一个高速轴承试一试.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原因:1、你加的润滑脂量是否过?不能超过总容积的70%,有杂质应更新;2、轴与轴承的配合是否过紧或过松?3、其实轴承的温度达90度只要不再升高也没事,你说电机电流正常,应该不是电气故障引起的,我公司也用的同样的电动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用的轴承也是6313,日本进口的。4、也有可能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你可以从别的泵上调换一台试验一下,看故障是否还存在?

网友C:
再补充几点,如果超过标称温升,可检查马达的后罩有没有变形,网眼有没有堵塞,风扇叶子有无缺损或松动,外壳散热筋片之间的沟槽有无阻塞。简言之,试一下马达前后的风力,再作判断。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换多次轴承和多种润滑脂,润滑脂都融化外流.最后也没有找到原因,不了了之.现在分析,轴弯曲损伤变形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E:
电机与泵的联轴器找正后的同轴度没有找正好

网友F:
油量太多了吧.

网友G:
润滑脂量是否过量,电机与泵的联轴器的同轴度没有找正,轴弯曲变形,轴承走内或外圆,还有就是轴承和端盖 轴的配合是否过紧

网友H(2006-06-22):
是的,问题要综合考虑

网友I:
同意上面讲法

网友J:
是不是轴承走内圆或外圆,在就是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是不是轴承型号选错了,

网友L:
先检查装配电机是否正确,轴承转动是否灵活;有没有磨擦产生的异响;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接下来就要看此轴承承重是否和理以及外部联接负载的动平衡是否对中(平衡对称)。

网友M:
轴承安装后,用手转动电机轴,看是否灵活,散热风扇?轴承油脂量。。。

网友N:
有可能是轴承弯曲,二硫化钼加多或加少也会出现温度升高

网友O:
可以空载试试,没问题再带水泵

网友P:
换好点的轴承试试看

网友Q:
是不是轴承的问题呀

网友R(2011-06-26):
应重点考虑轴承的装配问题

网友S:
要是这样的情况,首先空载试机,电动机机械部分只要配合的好,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电动机只是主动力,而托动部分,第一机械部转动顺利,第二压力不能过大,要是水管的管径和水泵的流量不成比例也不行,这样要不就是大马拉小车,小车拉大马,水管的流量小,而电动机的转速高。

网友T:
有可能是轴承规格问题,不太标准,换个SKF的试试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应重点考虑轴承的装配问题

觉得也是。

网友V(2012-01-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能够排除电机的问题了,电机我使用代替法进行了更换,电机的前端盖始终温度在运转一个多小时左右就达到了90度,水泵也拆下检修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真是郁闷啊,干了这么多年的维修工作还真没有遇到过如此这样的疑难问题啊。

网友W:
我觉得应该是装配问题占多数,分析原因:

1.轴承是否装到位?

2.轴承和端盖的配合是否间隙过大或过小?

网友X: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呢……

网友Y:
对:毕庆民关于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换多次轴承和多种润滑脂,润滑脂都融化外流.最后也没有找到原因,不了了之.现在分析,轴弯曲损伤变形的可能性大一些. 内容的回复:

轴弯曲变形,那应该震动也会很大吧

网友Y:
对:苏邑波关于润滑脂量是否过量,电机与泵的联轴器的同轴度没有找正,轴弯曲变形,轴承走内或外圆,还有就是轴承和端盖 轴的配合是否过紧 内容的回复:

支持苏兄意见,学习了

网友Z:
我现在遇到的是电机电流正常(37kw,电流55A)震动测了没有问题,联轴器的配合等机械组的测下来也没有问题,搞得我们现在整个部门的人头疼啊,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说电机有问题吧,我们已经采用替换法,将正常使用换过来也发热,把这台发热的电机换到那台泵上温度就很正常,我们一共有五台同样的泵,电机的电流运转时都是在55A左右,现在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啊问了多少同行,都说没有遇到过,哎,还望高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AA:
你这问题很简单,二流化钼是用在齿轮上的,它的承受温度太低,不可以用在电机上,我就犯过这种错误,你可以加7019锂基脂,但是换油前要把轴承清洗干净。

网友AB:
同意7楼的观点

学习了

网友AC:
应该先检查一下润滑油加的是否太多了。

网友AD: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AE:
怀疑前轴承有问题。新装过的,不是安装就是轴承本身

网友AF(2012-03-03):
引用 网友Z:
我现在遇到的是电机电流正常(37kw,电流55A)震动测了没有问题,联轴器的配合等机械组的测下来也没有问题,搞得我们现在整个部门的人头疼啊,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说电机有问题吧,我们已经采用替换法,将正常使用换过来也发热,把这台发热的电机换到那台泵上温度就很正常,我们一共有五台同样的泵,电机的电流运转时都是在55A左右,现在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啊问了多少同行,都说没有遇到过,哎,还望高人指点迷津啊

问题解决了的话,经验共享一下!ok?

网友AG:
测一下电机转轴是否平衡

网友AH:
引用 网友G:
润滑脂量是否过量,电机与泵的联轴器的同轴度没有找正,轴弯曲变形,轴承走内或外圆,还有就是轴承和端盖 轴的配合是否过紧

网友AI:
1、轴承是否损坏或磨损严重?例如轴承跑外沿。。。。。。

2、电机与负载的传动部件(板带、三角带、链条)是否过紧?如果是联轴器,那么是否同心?

3、润滑是否有问题?

4、没有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1、轴承是否损坏或磨损严重?例如轴承跑外沿。。。。。。2、电机与负载的传动部件(板带、三角带、链条)是否过紧?如果是联轴器,那么是否同心?3、润滑是否有问题?……
顶!

网友AK:
按楼主的话来看 好像是泵的问题 连接或电机地脚问题-------很奇怪电流是正常的 等楼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