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梯故障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02):
今天公司的电梯出了问题。四层的,PLc是三菱FX1S-30MR-001,好象没有变频器,按关门键也是开门,开门键不管用,手动关门后可以升降

网友A: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不要自己维修;

网友B(2006-06-19):
故障说的不够清楚,很难回答!电梯运行到站后会自动开门吗?
而且是不是有安全触板或者光幕或光电开关??

网友C:
1.电梯的安全触板或是光幕是否已动作?
2.超载开关是否已被短接或是动作?
3.当层的按钮和开门按钮是否没有复位?
4 关门到位开关是否没有复位?

网友D:
好好差一下外部线路!细心点!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E:
不是把老大?就這樣一個帖子?

网友F:
开门按钮的线有没有掉呀,或是光幕/安全触板已动作

网友C:
修好了吗?说一声呀。不可能修这么久吧。

网友:
谢谢各位,是电梯公司的人来修好的,当时我没在,所以我并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2006-07-22):
安全触板和光幕动作了啊!小兄弟

网友H:
  安全触板和光幕是什么东西哟,起什么作用,怎么动作,是怎么一个保护信号?不懂.

网友I:
 安全触板和光幕是什么东西哟,起什么作用,怎么动作,是怎么一个保护信号?不懂.

    安全触板装在电梯轿厢轿门两侧,物体碰到安全触板,经由安全触板传动机构下端碰到行程开关时。就给门机控制电路一个开门的信号,使轿门重新打开。
    电梯光幕它以非接触式完成电梯门的监控和动作功能。在发射器内有32个(16个)红外发射管,在MCU的控制下,发射接收管依次打开,自上而下连续扫描,在轿门区域形成一个密集的红外线保护光幕。当其中任何一束光线被阻挡时,电梯轿门即停止关闭,并反转到开门。

网友I:
    电梯的门机要是是用直流电机控制的,控制电路正反转,通过控制电机的电枢电流方向,使门机开关门动作。有些门机是变频控制的,并且门机还有自学习功能。象奥的斯电梯的门机,打到自学习功能,它就可以自动记忆门机减速位置。

网友I:
lotus毛毛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2 22:53:00
      安全触板和光幕是什么东西哟,起什么作用,怎么动作,是怎么一个保护信号?不懂.

    安全触板是电梯门系统的一个保护装置,装在电梯轿门的两侧;要是物体碰到安全触板时,安全触板传动过程中就是碰到下面装的一个安全触板行程开关,行程开关动作时,就使电梯的门机反方向运行,使电梯作开门动作;
    电梯光幕
它以非接触式完成电梯门的监控和动作功能。在发射器内有32个(16个)红外发射管,在MCU的控制下,发射接收管依次打开,自上而下连续扫描,在轿门区域形成一个密集的红外线保护光幕。当其中任何一束光线被阻挡时,电梯轿门即停止关闭,并反向开门。

网友J:
安全触板行程开关出问题了吧!
前几天我司的电梯是关不了门,查出就是行程开关出问题的!

网友K(2006-09-10):
我这边有做电梯维修,是力锋电路板维修,专业芯片级工业设备的维修,电话0769-23157160,手机13669852127,曾先生
电梯行业:
   奥的斯、三菱、日立、东芝、通力、西门子、三洋、迅达等各种品牌电梯的主板控制板、楼层显示板、光幕、电梯驱动器、变频器、PLC等。
欢迎浏览我公司网站http://dglifeng.ic3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