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02):
我这里有一台德国Lenze的,我估计应该是变频器吧,外部一个三端的滑动变阻器作为输入,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以及转速,这个变阻器内正反转的交界处因为经常磨擦而掉了一块,所以现在生产线停下来时电机一直在正转反转来回动,我担心电机会烧,这个变阻器又不好买,请问哪位有什么好办法帮我一下

网友A: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正中加行程开关与使能信号连接

网友:
你是说在变阻器的中央?

网友A:
对,不过你只要变阻器在中间时能有一个信号就行,看你怎样实现方便

网友B:
我也觉得楼上的办法好!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变阻器那么小,它的那一层电阻又那么薄,没办法焊,怎么加?请指点!

网友C:
那就是电阻10K的电位计,很普通。我这里有。
E-mail:valor.lenze@126.com

网友D(2009-11-04):
我想要一份EVS9321-ES伺服的中文说明书。哪位有是否可以发到我Email(kettywangbin@126.com),谢谢!!!

网友E:
可以接入一个-10V~+10V的模拟信号,如果距离不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