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系列变频器报HPF

楼主(2006-05-02):
哪位师傅知道台达A系列5.5KW上电就显示HPF,会是什么原因呢?换完控制板就好了

网友A:
台达人视其为最高机密,所以你是问不到的,据我所知是主板中与电流检测有关的电路出故障.最好别用台湾的变频器,台湾人做一做方便面,卖一卖红茶,绿什么的可能可以,做变频是不行的,服务也极差.与小日本的服务差不多

网友B:
一个传感器坏了,你查一下电路不复杂。031183919468

网友C:
台达变频器质量不是一流,但服务绝对是一流的

网友D(2007-12-07):
台达变频器太差,HPF是他的软肋,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巨浪II在 2006-5-5 21:41:00 发表的内容:
  台达人视其为最高机密,所以你是问不到的,据我所知是主板中与电流检测有关的电路出故障.最好别用台湾的变频…
--------------------------------------------------------------------------------------------

网友E:
最好别用台湾的变频器,台湾人做一做方便面,卖一卖红茶,绿什么的可能可以,做变频是不行的,服务也极差.与小日本的服务差不多

网友F:
    我司拥有充足的库存、便捷交货、价格优惠、以下是我司代理和经销产品的部分明细,欢迎新老用户来电查询、咨询、订货、索取资料,我们将竭尽全力您服务:
1.  可编程控制器(PLC):
法国施耐德TE、日本欧姆龙OMRON、松下电工NAIS、三菱MITSUBISHI、富士FUJI、美国AB、GE、MODICON、德国西门子SIEMENS、金钟-默勒MOELLER。
2. 低压电器及配电产品:
法国施耐德TE、梅兰日兰MERLIN GERIN、溯高美SOCOMEC、德国金钟-默勒MOELLER、西门子SIEMENS、海格HAGER、台湾士林SHIHLIN、F&G、日本富士FUJI、和泉IDEC、三菱MITSUBISHI、ABB、奇胜CLIPSAL、美国AB、LK、ATS电源转换装置。
3. 自控器件与传感元件:
  日本欧姆龙OMRON、法国施耐德TE、施克SICK、倍加福P+F、图尔克TURCK、神视SUNX、爱福门IFM、巴鲁夫BALLUFF、松下电工NAIS、和泉IDEC、富士FUJI、山武YAMATAKE、三菱MITSUBISHI、理化RKC、台湾松菱CKC、马可MACK、
美国AB、霍尼韦尔HONEYWELL、德国西门子SIEMENS、金钟-默勒MOELLER、F&G。
4. 变频调速(VVVF):
    台湾台安,富士FUJI、法国施耐德TE、三菱MITSUBISHI、德国西门子SIEMENS、安川YASKAMA、三肯SANKEN、松下电器PANASONIC、欧姆龙OMRON、丹麦丹佛斯DANFOSS、英国CT、英国欧陆、美国AB、瑞典ABB、韩国LG、深圳华为、日本松下电工NAIS、台湾台达DELTA。
5. 开关电源: 台湾明纬电源MW、日本欧姆龙OMRON。
6. 触摸屏:日本欧姆龙OMRON、DIGITAL、松下电工NAIS、台湾台达DELTA,法国施耐德。
7. 液压气动:
    日本SMC、美国PARKER、MAC、ASCO、德国费斯托FESTO、英国诺冠NORGREN、HERION、BURKERT。
8. 仪器仪表:
德国E+H、美国HONEYWELL、东崎TOKY、东辉DYLL、美国雷泰RAYTEK、福禄克FLUKE。
9. 成套设备: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LLER、威图控制柜RITTAL、瑞典ABB接线端子(又名:法国entrelec)、德国维纳尔熔断器及Wohner。
10.电网保护:
法国梅兰日兰、MERLIN、GERIN、SEPAM系列等。

联系人:涂小姐
电话:025-68837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