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罕见的,极具巧合的西门子PLC故障维修经历(分享)

楼主(2006-05-02):
某用户的一台机器,采用西门子s7-200(CPU224) PLC, 用户反映该机只要一断电,再开机则数据全无,必须重新设定。不管停电多长时间,哪怕只几秒钟也是如此。此现象是从厂家给换过PLC之后开始的。 首先怀疑是系统块断电保持的设置有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后故障依旧。这样就怀疑是PLC内部的超级电容容量消失。打开后却没有找到超级电容。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仍未能如愿。无奈,只得暂告一段落。后又解剖了几个不同版本的s7-200(CPU224) PLC,发现21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圆形的在I/O板上,而22,23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方形的在CPU板上,这样在分解PLC后,其数据仍然不会丢失。 某天,在另一个用户处,维修同一个厂家的同系列机器的PLC,发现是21版本的,打开后却惊奇的发现在CPU板上有一个方形的超级电容(应该在I/O板上),取下CPU板,又看到在I/O板上还有一只圆形的超级电容。经询问用户得知,该PLC也经厂家维修过。可以推断这两台PLC的板被装错了!立即对这两台PLC进行了重新组合,数据保持的问题迎刃而解。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错装板的PLC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却还不能数据保持呢?是超级电容保存与EEPROM保存之间有依赖关系呢?还是程序有问题呢?帮忙给看看吧!

网友A:
可能超级电容和保存数据用的EEPROM芯片都做在同1块板上,第1台机器,因为装错板,所以既没超级电容也没EEPROM,自然不能保存数据,第2台机器有2个超级电容和2块EEPROM芯片,CPU将根据硬件版本号来决定使用使用哪个超级电容和EEPROM,另1个电容和EEPROM其实处于闲置状态。

网友B:
高人,多发这类的资料上来

网友C:
作者: plc&inverter ,2006-5-2 22:05:00 发表于:《PLC论坛》 共有2人回复,4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某用户的一台机器,采用西门子s7-200(CPU224) PLC, 用户反映该机只要一断电,再开机则数据全无,必须重新设定。不管停电多长时间,哪怕只几秒钟也是如此。此现象是从厂家给换过PLC之后开始的。
  首先怀疑是系统块断电保持的设置有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后故障依旧。这样就怀疑是PLC内部的超级电容容量消失。打开后却没有找到超级电容。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仍未能如愿。无奈,只得暂告一段落。后又解剖了几个不同版本的s7-200(CPU224) PLC,发现21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圆形的在I/O板上,而22,23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方形的在CPU板上,这样在分解PLC后,其数据仍然不会丢失。
   某天,在另一个用户处,维修同一个厂家的同系列机器的PLC,发现是21版本的,打开后却惊奇的发现在CPU板上有一个方形的超级电容(应该在I/O板上),取下CPU板,又看到在I/O板上还有一只圆形的超级电容。经询问用户得知,该PLC也经厂家维修过。可以推断这两台PLC的板被装错了!立即对这两台PLC进行了重新组合,数据保持的问题迎刃而解。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错装板的PLC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却还不能数据保持呢?是超级电容保存与EEPROM保存之间有依赖关系呢?还是程序有问题呢?帮忙给看看吧!

以下是对《一例罕见的,极具巧合的西门子PLC故障维修经历(分享)》的回复:
共有2人回复 分页: 1
 microtomat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3 8:23:00
    可能超级电容和保存数据用的EEPROM芯片都做在同1块板上,第1台机器,因为装错板,所以既没超级电容也没EEPROM,自然不能保存数据,第2台机器有2个超级电容和2块EEPROM芯片,CPU将根据硬件版本号来决定使用使用哪个超级电容和EEPROM,另1个电容和EEPROM其实处于闲置状态。

 nethue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3 9:05:00
    高人,多发这类的资料上来

网友D:
请教:超级电容和EEPROM各保持的是什么程序和数据,超级电容能掉电保持多久?看楼主的描述,221的有两块超级电容吗?盼高手解答

楼主:
    to :金牌电工
    21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圆形的在I/O板上,而22,23版本的PLC其超级电容是方形的在CPU板上.
   是 21版本的PLC.而不是CPU221,22版本的PLC当然也不是CPU222喽,这是不同的概念!请勿混淆。
    有两块超级电容是因为错装的原因,正常情况是不可能的。

     to:microtomato
     谢谢您的答复。请教:保存数据用的EEPROM芯片和保存程序的EEPROM芯片不是一片吗?好像都是24C128。请指正。

网友A:
这个倒是不知道,身边没东西可以拆开看。以上是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