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RC电路请教

楼主(2006-05-03):
可控硅的RC电路中的R,C 的位置有什么关系没有?

网友A:
问的不清,答的郁闷。

网友B:
当然有关系了。触发波形在电阻或电容两端是不同的。可控硅要按设计要求正常工作,不仅需要一定触发电压还需要一定的触发电流来满足。

网友C:
RC用在可控硅上不是保护的吗?

楼主:
是指串联起来做保护的啊,就是说位置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指触发的哦。

网友D:
R ,C前后没有关系

网友E:
有关系的吧,就如洞天所说的一样,在不同的位置意义也就不同了。。。。

网友B:
对不起,你的问题是让猜谜,真的领教了。问的不清,第二次回的还没说清。这种问题以后最好就不要出现了。

网友F:
阻容吸收保护电路,1.过电压保护2.电压上升率dv/dt的抑制
,以保护可控硅免遭损坏,R ,C前后没有关系吧

网友G:
RC是可控硅的保护电路

网友H:
不就是阻容吸收保护电路吗,没什么顺序的.

网友I:
哈哈:
一碗豆腐---豆腐一碗!!!

网友J(2009-11-05):
如何防止晶闸管误动作?

网友K(2011-06-26):
RC阻容吸收电路 通过限制电压上升率来吸收尖刺高压脉冲 保护可控硅免遭高压击穿 安装前后位置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