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06-05-03):
在全局动作函数中加入如下代码(周期触发1s):
#pragma code("knerl32.dll")
VOID GetLocalTime(SYSTEMTIME *systemtime);
#pragma code()
unsigned a,b,c,d,e,f,g;
SYSTEMTIME  t;
GetLocalTime(&t);
a=t.wYear;
b=t.wMonth;
c=t.wDay;
SetTagWord("io_1",a);
SetTagWord("io_2",b);
SetTagWord("io_3",c);
SetTagWord("io_4",d);
SetTagWord("io_5",e);
SetTagWord("io_6",f);
其中io_1,io_2,。。。io_6为16位无符号变量分别与六个I/O相连接输出时间。
但是运行后I/o就根本不显示。请问为什么??
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有没有错误呀??

楼主:
没有错误呀
您帮这分析分析吧.
请各位指教

网友B:
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