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7.5KW的变频器

楼主(2006-05-03):
有一台"台安"7.5KW的变频器,在10赫兹左右有点抖动,因为以前修的很多,就直接换了光偶和电容,上电发现还是一样的故障.以往的是光偶老化了导致动动,也就是驱动不平衡吧,输出也不平衡.现在检查了驱动没有问题,是不是模块有问题?请教!是NAIS的

网友A:
你能告诉是用什么模块吗,有两种不同模块,其故障也不同

网友B:
 ZD的故障

网友C:
其它频率怎么样啊!模块也有可能.

楼主:
模块用的是NAIS的,谢过热心的朋友,

网友D:
可能是载波频率不合适,可变一下试试,如不行那你就将信号给定端并一个0.047左右的电容再试一下,如还不行那你就在查一下光藕及驱动电路,模块性能不好也有这种情况。最主要的是你应该说清楚超过了10HZ在10HZ以上频率运行时变频器运行正常否,如正常后两个原因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载波频率调整过,10HZ以上没有问题,就是在抖动的时候报过流故障,是因为1相电流大?电流设置过,已经设置到18A了

网友E:
把驱动电容都换掉试试

楼主:
驱动的电容都换了,模块是富士的7MBI50N-120

网友B:
国产变频器的配件大都是日本的

楼主:
电流和电压都平衡的
急呀!!

网友F:
再检查电容,四个中有一个不同

楼主:
谢谢了.今天打开了模块,真的坏了,怎么电流电压都平衡呢,用表还测不出坏了

网友G(2009-07-01):
楼主电话多少?可以告诉我你的变频器的模块的型号不?我有一台台安7.5的是用智能模块的,我想换成IGBT的,但不知道驱动接线该怎么接,能的话请发型号和模块的图到我的电子邮箱:ogcojh@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