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有经验的谈谈你维护DCS的感受吧.......有经验的谈谈你维护DCS的感受吧.......

楼主(2006-05-03):
关于DCS的维护, 有人说很复杂, 有人说比较简单, 弄得我都糊涂了. 到底DCS(比如热电厂的的)维护起来设备故障高吗, 需要加班的时候多吗? 希望有经验的来谈谈

网友A:
如果你是指单纯的DCS的控制系统,维护量不高,故障率比较低的。但是要是把现场的执行机构,测点,传感器都算上的话,那就比较累了。就拿我来说吧,带一个助手在2.5MWX2机组的热电厂干热工,基本上天天下班都不准时,夜里时常被运行的叫起来处理事件,我也只能住单位,跑不开啊!国假都是7天休2天左右。这不五一又值班了吗?

网友B:
楼上说的没一点错!
尤其对故障的分析过程 不是很容易的!只能说是经验(尤其是对少见的故障)

楼主:
现场的执行机构,测点,传感器等仪表经常容易出故障吗?不是现在这些现场的仪表应该还是比较稳定吧?
纯个人见解

网友C:
其实单纯DCS是很少出问题,关键还是现场仪表。因为现场条件恶劣,干扰因素很多,经常出问题。前几天,我们厂一个电磁阀坏了,我换了个新的,没想到新的绝缘不行,漏电,害得我找了一天原因,郁闷。我80%的加班都是处理现场仪表的问题。

楼主:
请问现场的温度,压力,流量等仪表很容易出故障吗?
我接触过一个供热厂,感觉他们的现场仪表不是经常坏阿

网友D:
现场的温度,压力,流量等仪表损坏的原因很多,比如产品质量不过关,现场环境因素,维护效果以及其他人为因素

网友E:
你好我想询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遇到现场仪表的信号接到DCS不法显示的吗?信号为两线制.模块是好的.屏蔽也接底了.但就是无法显示.有那位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F:
组态正确吗?>

网友G:
用手操器看看,组态的值对吗?

网友H:
有分有源无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