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各位大虾:急求一泵,请指教(内详)!

楼主(2006-05-03):
最近做实验,需要输出的压力恒定可调.具体要求是:压力范围在0--20厘米水柱,主要是希望泵输出的压力可以由输入的电压(或电流)进行控制!!希望个位老鸟赐教

网友A:
这样的低压不能靠泵(不知道介质是什么?),如果是气体可以用调压器,比如我们家用天然气灶具、热水器等使用压力就是2kPa(20毫米水柱),供气压力是0.2-0.4MPa,使用的就是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