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47-L542CPU网络组态

楼主(2006-05-03):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台设备是用1747-L542的CPU,该CPU有一个RS232接口与一个DH+接口,RS232端口上接有上位机,因为我没有DH+通信的转换模块,所以我断开上位机的连接来下载程序,首先我用DF1驱动程序,可总不能组态成功,提示超时.然后我用AB_PIC-1来组态,结果也提示为"can't create new PIC device when RSLinx is running as a service. To create a new PIC device, run RSLinx as a normal application and then create the device".请各位帮忙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A(2010-08-28):
电脑重起,重新组态RSLINX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