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电舍VT230S

楼主(2006-05-03):
我有一台明电舍VT230S-7P5H,上电显示与平时一样(oFF)。但是不能启动电机(无论面板或端子控制)。数据可以调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7-04-20):
很有可能cpu傍边的电容又漏电的现象
我也正在修这个

网友B(2011-06-26):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呀?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