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大家钢梁用螺栓连接的正确方式!

楼主(2006-05-03):
在这里请教大家,结构承重钢梁用螺栓连接时的正确方式,螺栓是应该正放连接钢梁(螺母在下),还是反放呢(螺母在上)。请老师说出根据,谢谢了。

网友A:
在母排的连接中应该是螺母在上的,钢梁的连接也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看受力点在什么位置了,,一般都是螺母在受力点上.这么大的连接,螺栓的材料跟数量是要经过计算的,,不然会剪切掉的.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回复,我所用的螺栓只承受拉力.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在机械设计装配过程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D:
一般应螺母在下,以防螺栓意外脱落。

网友E:
螺母会不会‘意外脱落’?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B:
只有存在震动的时候会脱落....不过螺丝最关键的是剪应力

网友F:
螺栓平行连接时,没有规定,以安装拆卸维护方便为原则.正常螺栓受的是拉力,在有剪切力的场所要特殊处理或增大预紧力的措施来消除或减少剪切力,要有平垫和弹簧垫.必须加在螺母的一端.

网友G:
螺栓和孔应该是紧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