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975GOT编程电缆

楼主(2006-05-03):
   各位大侠,请教三菱A975GOT触摸屏编程电缆的接线图是否与F940GOT一样,不吝赐教!

楼主: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个忙。

楼主: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个忙。QQ:642461804

网友A(2011-11-17):
好像是一样,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下载F920的程序,只下载一个画面 ,奇怪

网友B:
有现成的电缆 自己也可以做

www.ytleader.cn

网友C:
是一样的,屏的后面有个232的通讯接口,用这个口编程

网友D:
可以用F940的电缆;

你试一下;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