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一小车的运行控制电路,急!急!

楼主(2006-05-03):
求助!小弟是一初学者,望各位大虾帮忙啊 !
求设计一小车的运行控制电路,小车由异步电机拖动p=5.5kw
要求:小车由原位开始前进,到终点时自动停止
在终点停2分钟后自动返回原位停止;
在前进和会退的过程中随时可停止启动;
用接触器继电器等完成。

网友A:
很多书上都有这个范例或相关的范例,随便改改就可以了。下面是自己做时的硬件选择习惯。
1、低中档PLC一块(32DI,16DO)
2、10A合闸接触器两只(正转一、反转一)
3、10A三相空开两把
4、5A空开三把
5、指示灯6只{前进中(红)、返回中(红)、终点(绿)、起点 (绿)、工作电源消失(红)、故障(红)}
6、220V隔离变压器一只
7、行程开关两只

楼主:
我想就用继电器和接触器 空开来完成行吗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B:
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完全可以,根据自动往返行程电路再加一个延时接通的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C: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完成?不会吧。这很简单的。

楼主:
呵呵 完成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