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一小车的运行控制电路,

楼主(2006-05-03):
求助!小弟是一初学者,望各位大虾帮忙啊 !
求设计一小车的运行控制电路,小车由异步电机拖动p=5.5kw
要求:小车由原位开始前进,到终点时自动停止
在终点停2分钟后自动返回原位停止;
在前进和会退的过程中随时可停止启动;
用接触器继电器等完成。

网友A:
没有画图工具,实在帮不了你.
就是电动机的正反转,两头用行程开关控制,反转时用个延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真的很急吗?我觉得这类问题应该很简单,估计用不了一个工作日。

网友D:
照电工九段的提示做就是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把几个图组合起来就可以了,正反转,延时、启动停止结合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F:
我已经画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贴出来...

网友G:
最好再加上刹车,停易起难

网友G:
还要加两个按钮:前进,后退
以便在中途停止时,继续工作

网友H:
先画出基本的主,控回路,再根据需要添加想要的按扭

网友I:
急停开关单独控制一个接触器,与主控制接触器串联,这样在复位急停开关后,就可以保持原有的动作继续进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