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如何利用压力传感器来测量供水管道的水压

楼主(2006-05-03):
敬请诸位帮忙!

网友A:
首先预测一下管道的压力,选台压力大于实际压力1/3的压力变送器,
选台显示仪表同时要给变送器供电,才能显示压力.
如果供水压力4公斤要选6公斤的表。
1.告诉厂家要购一台压力0.6MPa压力变送器。
2.告诉厂家要购一台显示仪表,同时仪表要给压力变送器供电。
建议显示仪表选用我公司的产品型号AI-501AV24型
如有疑问来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恒压变频供水系统中使用的压力变送器最常用的有1MPa和1.6MPa,传感器安装时要注意:压力接口要垂直安装在管道上端,可防止杂物堵塞,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也可选用齐平膜片卫生型,安装在上下端均可。 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w.gd-antai.com

网友C:
选一支压力变送器,一台压力显示仪表就可以了,当然还要说清你的压力范围及压力显示仪表的要求.我公司可以全套提供,你可以选用我公司XM-802T系列仪表,压力变送器可选用我公司TN-系列压力变送器,详情访问我公司网站www.zsyb.com.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韩志坤

网友D:
那么费事做什么?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带显示的也就300-400就搞定了

网友E:
选择合适量程的压力变送器,最好是两线制的,然后选择一块有4-20MA输出的智能仪表,这样你就可以配套任何公司变频器了,需要改变压力时,只要在仪表上设定就行了,不要在变频器上调整,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