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没有做好防回潮的后果,大家小心!!!

楼主(2006-05-03):
本来五一放假心想爽啊,结果2号回来一个车间的5台进口设备漏电断路器合闸就跳,其中一台还爆fuse,结果检查到变频器竟然有水,分析是最近老天下雨空气太潮湿车间放假又把设备电源关闭了,没有做好防回潮的措施。
处理:变频器的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干即可
大家谈谈用什么方法做好防回潮最好呢???

网友A:
这个啊,你这个只能找到水源的来历了,如果是潮的话,提前开机就可以了,可是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B:
哈哈~~~~我找到伴了,休假前设备工作一切正常,质量也没问题。但今天开车,七号分机就不能正常开车,但待机正常,启动后几分钟便停机。因一个分机有两个伺服,我今天点子低,硬是换了两个伺服才解决问题。

网友C:
看来设备不能放假啊,假期中(长期)固定周期预热。

楼主:
我们就没这么好了,5台就中三台都不行,合闸后没开机十几分钟自己爆fuse,用电吹风机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