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只单刀双位开关控制一个灯

楼主(2006-05-03):
各位大家好.小弟这里请教用三只单刀双位开关控制一只灯怎么连接才行.

网友A:
我郁闷,[这是在上初中物理课的时候就接过的,不过现在这个线路可能要被取而代之了!!没有用的了,学点电子的吧

网友B:
会用笔画,不会用电脑上传

网友C:
参照电工工艺学书上的“两只双位开关控制一盏灯”那个电路图。

网友D:
可惜不是VIP,不能传图。说说你悟出来就好了。
1、单刀双控开关:即中间一个静接点什么时候都和接线柱或点连接。另有两个动接点(接线柱或点)如果命名这两个动接点为A、B,静接点为O,那么两个单刀双控开关就可以实现两地控制一个灯。但开关动接点中不能有空位,即静接点接动接点非A即B。各接点对应接线柱或点属性不能交叉。不能弄错。
2、两个单刀双控开关控制一个灯的电路:两个单刀双控开关的静接点一个接火线,一个接灯,灯的另一端接零线;两个单刀双控开关的动接点对应接在一起。也就是说A接A,B接B,可以交叉接,即这个开关的A可以接另个开关的B。但每个开关的动接点不可以为空或短路,否则达不到目的。
3、说不清,你到这个地方看我画的图吧http://www.163dz.com/bbs/attachments/month_0605/taW1tsurv6q52A==_VZDZWeW6OwEN.jpg

网友E:
是不是双控啊?你想要N控一都可以,

网友B:
TO洞天,我看你画的图了,好像无法实现三地控制,如果你将中间的开关打到关闭位置,那么,两端的开关就无法将灯开亮。建议中间的开关采用两个双控开关组合的那种开关,叫什么名不太清楚,我是从人民开关的塑料袋里看到的附图

网友F:
我也觉得洞天的图无法实现三地控制

网友D:
由于审查不细致出错,实在对不起大家呀。这里向大家道歉。

网友G:
看看我的,电路见下图,始端和末端的K1、K4为单刀双掷开关,中间的K2、K3为双刀双掷开关,多个开关串联,每个开关都可任意控制电灯的亮与熄。如还要增加开关数,只要增加双刀双掷开关并仿照K2、K3的接法串联在电路中间即可。

网友H:
是用三只单刀双位开关控制一只灯,你用了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I(2009-03-08):
 楼上的图好像不行 你的k2 如果打到常开的话 你的负载 灯 好像关不了 还是能构成一个回路

网友J(2011-03-22):
对:weiming820619 关于

 楼上的图好像不行 你的k2 如果打到常开的话 你的负载 灯 好像关不了 还是能构成一个回路

内容的回复:这图是正确可以用的,你认真看看清楚分析一下。这力用了两个双刀双掷开关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实行了4个地方可以开关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