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水管道振动求援

楼主(2006-05-03):
本人碰到一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场有两根直径为280的管道,流体介质为水,压力为0.3MPa,从投产至今一直振动非常大,已多次将焊口振裂,虽采取了多种固定措施无济于事,连震源都找不到,求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我的邮箱xmbylg@163.com

网友A:
能否在与详细一点???

网友B:
说的要详细点,最好画张图。管道里有空气?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专业作振动分析的,水管道这么大振动典型是气蚀,是否听到金属撞击般的声音?你需要给出更多信息来确认,比如管道不止,水头高度等,可以发送信息给我。

楼主:
听大家这么一说,确实像气蚀,确有金属撞击声音,水泵布置在机房零米,使用冷却水的冷却器布置在15米高度,但是同样高度使用同一母管的水,距离母管端头较远的管道无振动现象,冷却效果较好,而距离母管端头较近的冷却器振动非常大,冷却效果较差。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上游阀门部件松动引起。

网友E:
喘振是流体(气、液)系统常见的问题,家用供水也很常见,总出现刚刚的响声,特别烦人,手摸管子是颤抖的,极端情况就会损坏管道。我考虑是流体流动过程形成与管道机械部分的共振产生的。理想的流体流动过程是紊流,实际由于管道形状不规则经常是喘流,在流体流动过程同一管道内各段压力也会产生变化,不一定有空气。(涡街流量计就是在管道中加入阻流装置测量涡流的频率工作的) 解决的办法,基本思想就是破坏已有的共振条件。我认为可以: 1. 改变管道形状、直径,包括加粗甚至变细部分管道,增加弯曲段、改变弯段半径,把部分弯曲段取直,在管道某个地方焊一个‘无用’的腔等; 2. 在局部加装节流件,变化压力;许多正规设计的管道是装有伸缩节的; 3. 其他乱七八糟的措施。喘振的条件随机性很强,采取的手段恐怕没有定策。 强调‘我考虑’、‘我认为’是因为上述看法主要是自己非专业人员思考的结果,不知道相关专业书上有没有类似结论。

网友F:
我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是5楼。经常发生水管震动。总是解决不了。谁能说一下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E:
家里的自来水管就不宜大动干戈了,换个龙头试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目前给的信息远远不够。水泵振动故障二十多种,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如果能有振动频谱等信息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去外地走了两天。因为我也不是搞专业的,现画一张现场的草图,不知能否发上去。

楼主:
“小高同志”不知收到我的邮件了吗,你的邮件我已经收到,多谢了。

网友G:
“小高同志”你好,能否把你寄给杨萧的邮件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woshiwjf@yahoo.com.cn,多谢了!!!

网友H:
连接水泵的池子液位是不是太低了,使泵体吸入了空气或是泵的进口管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