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请教

楼主(2006-05-03):
在做数控改造时,通常要在接触器两端加RC吸收回路,根具线圈阻值容量大小,应该如何计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线圈电阻为Rl,线圈电感为L,外加电阻为R,电容为C

C=L/R/Rl

楼主:
那电感怎么知道多少呢?

网友A:
问卖你接触器的人,这个参数是标在哪里的。

楼主:
接触器的说明书好象没这个参数,卖的人也不知道,请版主再给讲一下

网友B:
那电感怎么知道多少呢?
实测!

网友C:
为什么要加RC回路呢?

网友A:
"为什么要加RC回路呢?"
避免触点分开时拉弧。这种情况严重时,会产生“电弧焊”的效果。

网友D:
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回R,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C呢??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L,

网友D:
还有就是,C我都能理能够灭弧,可是R和L是怎么要作的呢?请记手指点??

网友A:
"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L"
没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
在车床中五相比三相用的多,是因为它的力距大吗

网友A:
“在车床中五相比三相用的多,是因为它的力距大吗”
在论坛中,有一个讨论“三相电为什么是三相”的帖子,虽然有人哲学方面探讨,不过也确实有比较现实的对于相数多少的对比情况。

网友E:
有现成的RC吸收器买的,安装在接触器上十分的方便,何需去计算和制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