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询问OMRON E5CZ温控仪的使用

楼主(2006-05-03):
我是新手,现在手头上有张OMRON的E5CZ温控仪的说明书,有两个地方不明白:一,设置正动作或逆动作起什么作用;二,比例带的设置起什么作用.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的用途是啥控制?简单说正是升,逆是减.比例带是一温控工作曲线过程.主要看你用在啥用途才能说明白.

网友: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hina.53trade.com/?llp0507

网友B:
是不是就是所说的P---I---D控制啊

楼主:
这个温控仪是用于电池行业的硬化炉(作用是给极板加热8个小时)
一来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温控仪在设订的温度没到时,输出常开触点闭和.是不是可以调呢,二来,当温度到了设定值时,加热管会停止,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设定控制当温度底于设定值X度时,再恢复电热管 ,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C:
可以设定

网友D(2006-06-21):
可以啊!山武的R系列都可以实现!比例带就是通常说的死区吧!

网友E:
E5CZ-R2 AC100-240V
E5CZ-Q2 AC100-240V
http://www.xintiangk.com

网友F:
可以的
我是专门做温控的,有问题你可以和我联系
yzj_2004@163.com

网友G(2010-09-12):
你好!我是新手,现在手头上有一只OMRON的E5CZ-R2温控仪,想以开关控制的是70度至5时ALM 1,ALM2闭合,40度时OUT1闭合35度断开.求高手指教怎么设置

网友H:
看说明书就可以解决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