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难解答

楼主(2006-05-03):
我今天碰到一种怪现象:测得主电源的三相电压都是400伏,但是测得一相对零的电压为200伏,而其它二相对零(同一点)的电压为250伏,当时都没有带负荷,总找不到原因,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约问题出在哪里,不胜感谢!

网友A:
俺觉的这不太可能.
至于原因么,一是你的表有问题,二就是见鬼了:)

网友B:
中性点偏移了??

网友C:
不对吧,中性点偏移那不会三相之间都是400伏啊,是不是才测的时候表针接触点有问题啊

楼主:
确实是真的,我在这一行已干了很多年了,确实觉得很奇怪,当时,那里的照明不太亮,我和我一位同事一起去的,那里的照明是通过一个刀开关控制的,测得刀开关的电压只有90伏,后来怀疑照明的负荷端有问题,改接一个临时灯炮,再测电压也只有150伏,很奇怪的是,每次断开负荷,测得电源电压又有400伏,没办法,今天再去检查.

网友D:
检查中性线是不是连接良好!!要一直查到变压器的连接点.

网友E:
检查一下零线的接触是否紧固,接地电阻是否太高,零线对地是否存在电位

楼主:
确实是中性线连接不好,今天下午查到了,在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