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接近开关的使用

楼主(2006-05-03):
我在工作中发现有些接近开关的红线接电源正极,而有些接负极,请教下那种类型的接近开关红线接电源正极,而那些相反.还有就是 ,极性接反了那 接近开关上的二极管是不会亮的,但是不是同时这个接近开关不能发挥作用呢 讨教老师!

网友A:
一般在新买来的接近开关上都有接线图的,一般是红正。如果是三线或者四线的,他有一跟是 专门的信号线,一般是黑的,四线的 白色基本是 不接的。,极性接反了那 接近开关上的是不会工的,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