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好坏

楼主(2006-05-03):
有一110KW直流电机,用6RA7081驱动,合闸电机励磁线圈有11A左右电流,发现电机有很大的振动声音,然后再让电机慢速旋转声音就会更大,电枢电流只有30A左右,这时发现交流侧保险烧毁.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电机励磁线圈是否损坏?

网友A:
检查电机

楼主:
故障时面板显示F030.请问旧货该如何检查电机?

网友B:
就是电机励磁线圈的问题

网友C(2007-02-23):
我那大功率电机在运行时会出现很大的声音,电流,温度,震动都很正常,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网友D:
如果励磁电流大于额定的电流很多就可能励磁线圈有问题。振动声音大,用手工盘车,可能转子变形或轴承有问题。一般振动大是由于机械的原因。

网友E:
肯定是电机问题

网友F:
楼上说得对,优化参数试试

网友G:
测量一下直流电机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看每匝的直流电阻是否相等。来判断电机好坏。

网友H:
一台直流电动机原来运行正常,就是换向器表面被碳刷磨了一条槽。后来拿去用车床对换向器表面加工,车过以后对换向片之间槽进行清理也清的很干净。后来安装完试车电机的转速不正常 ,一下快一下慢 。碳刷与换向器接触正常,励磁电压也正常 励磁绕组也是好的。怀疑是转子或转子绕组出现问题 。电机是他励电机。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I(2009-10-05):
专业维修;国产进口直流电机。整流子电机。高压电机。。。。13964037038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台直流电动机原来运行正常,就是换向器表面被碳刷磨了一条槽。后来拿去用车床对换向器表面加工,车过以后对换向片之间槽进行清理也清的很干净。后来安装完试车电机的转速不正常 ,一下快一下慢 。碳刷与换向器接触正常,励磁电压也正常 励磁绕组也是好的。怀疑是转子或转子绕组出现问题 。电机是他励电机。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应该没有校准电气中心线

网友K:
首先看看励磁电流,电枢电流,如果不大,可以确定电机线圈没有坏,看一看机械部分转到是否灵活,如果没问题,在查一查驱动器。

网友L:
直流电机关键要检查其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