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I/O口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03):
前一段作个项目用个S7-224PLC,厂内调试时发现输入口有时随继电器动作而无规律闪亮,造成误动作,参照手册将M点接地(柜壳)也没见改善,程序中输入滤波时间为默认值,西门子的PLC抗干扰能力不至于这样吧?没办法只好在程序里重要输入点加延时继电器。各位高手碰过这现象吗?有何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无法判断
DI输入点经过处理后再使用,是个好习惯啊

楼主:
感谢四鳃鲈鱼的回信。
DI输入点经过处理后再使用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每个口都处理就太麻烦了,而且西门子的PLC不应该这样吧,只是柜内中间继电器动作都可以干扰DI口,用起来太费劲还要担心可靠性。各位高人在抗干扰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西门子的PLC不应该这样,继电器是多少伏的,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回自控小生:
PLC电源AC220V,继电器TH82电压AC220V。DI输入源、漏极接法都试过,结果一样。

网友B:
PLC电源AC220V采用隔离变压器试试看,24V电源也接在上面。

网友C:
PLC电源加一个噪音滤波器试试

网友D:
200的模块不怎么样,上次有一块全新的模块上电输出点就常通了。

网友E:
在每个输入点上的外部继电器加上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查接线。你说的这种问题肯定是在DO输出时,因接线不对,电压分压了,致使DI的输入电压较低,达到PLC认为是断开电压的极限值(比如DI输入电压为24VDC,如果电压低于一个值,好象这个门槛值是16V,则PLC认为该点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