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比例阀最大信号电流时达不到速度要求

楼主(2006-05-03):
各位师友:求助—-力士乐产4WRZE25W8/F1比例阀最大信号电流20mA时达不到速度要求(需要360l/min)(感觉阀芯没到最大行程,吸力不足,未发现污染物,换同型号阀也一个状况),赐教!

网友A:
请检查系统所用的泵的排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谢谢xjk2001!
系统用180泵三用一备,970r/min,开四台也无效果!上次在液压论坛上求助,被告之调整放大器的内部增益,是否就是插头底下那个银白色旋钉(样本中看不出来),还望指点!

网友B:
检查一下阀门两边的压差,
如果压差很小,就不是阀门的问题,
或者不用阀门,直通如果流俩还不够,就是流量不够了,

网友C(2006-11-09):
先导阀流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