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笔记本电脑问题

楼主(2006-05-03):
偶得一东芝笔记本电脑型号为:SateLLite Pro 4300 series因有串口、USB口较适合用于PLC调试。但硬盘太小10G,那位大哥知道该笔记本电脑最大支持多大的硬盘和进入BIOS的方法。

网友A(2006-08-21):
开机按住F1键

网友B:
40G没问题.

网友C:
10G还不够你用的呀,什么PLC的软件呀?

网友D:
我也用的是东芝的SateLLite Pro M19,我想40G的因该没有问题。

网友E:
80G的笔记本也有的

网友F:
严重同意楼楼的观点

网友G:
同意楼楼的观点,进入BIOS一般按delete
键

网友H:
10G正常用还是可以的。本本好象是按F1什么键的哦

网友I:
na jiu huan i xia yingpang hao l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