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06-05-04):
我想用步进电机代替普通电机  电机是220v 380w 20:1减速机  步进电机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A:
如何选用步进电机
1、 确定驱动机械装置要求:即系统的精度要求
2、 机械传动结构
3、 计算负载力矩
4、 计算负载惯量:在旋转运动中,物体的转动惯量对于应用于直线运动中的物体质量
5、 暂时选定电机
6、 计算加减速力矩,根据驱动数据,负载惯量,转子惯量等因素进行计算
7、 计算驱动力矩:驱动力矩=(加减力矩+负载力矩)*安全系数
8、 最后选出电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