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PLC控制电路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区别与使用经验

楼主(2006-05-04):
PLC控制电路以PLC为中心,包括:PLC,特殊模块,接触器,热保护,仪表等
继电器控制电路以继电器为主要转换元件,包括: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接触器,热保护,仪表等
随着PLC的大量使用,这两种方式在很长时间会处在共存阶段。通过实际使用,发现了不少两者的差异,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把自己知道的贴出来大家学习交流,
从最基本的开始,常开与常闭接点区别,PLC内内置继电器很多,接点无数,接点可随意并,串混联。这使得PLC电路思路很宽,电路可以做的不严谨,所以复杂的PLC电路,特别是接点连锁很多的电路。理解别人的电路,不于自己写一个电路快。继电器电路,由于继电器数量要求最少,所以要求电路尽量使用最少的接点,电路要求要严谨,所以产生很多经典电路,理解别人的电路对自己帮助很大,两者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大的差别,毕竟两者响应时间,和操作频率差别太大,我先开个头吧,问题太多,希望大家参与。

楼主:
常开,是PLC和继电器最常用的.同一个继电器在同一处并串联.PLC的意义我们感觉不到,但继电器电路,意义很大.可能很多经典继电器电路里都没有都没有继电器在同一处并串联的电路图,但实际应用中意义很大.可以这么说:变不可能为可能!!需要稳定与必须得电闭合的场所并联常开,与得电断开的场所串联常闭,可以使之更稳定,减少误动作.

楼主:
人机,PLC,变频器.是工业自动控制的三大基本元素.
怎么没有响应的.
PLC的内继电器很多,接点可以无数次使用,缺点还没有发现.个人观点,还是向最少的用法用,因为别人不好理解.深入说:密码加密,不于自己加密,
继电器电路不同,如简单的星/三角的连锁,如果将左右的常闭串连,稳定性会提高很多.

楼主:
PLC体积小,功能大,但抗干扰能力弱,因为干扰出现的误动作,有时很难发现.因为有的干扰是没有规律的.继电器几乎不受干扰影响,一个坏掉,更换方便.但复杂线路检查故障要求维修者素质要高.

网友A:
好帖!我来加一句:
继电器电路的原理图容易理解,对电路的工作比较清楚.

网友B:
顶,最好是将你初步学习的经验说一下,让我们没接触过的人跟你学呀 ...

网友C:
顶一下。要学PLC,最好先学继电器电路。这样上手快

网友D:
简单的电路我还是赞成用继电器控制来做,复杂的当然要用plc了,设计电路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许多时候是不管你能否理解的,总会用人会搞的很精的!

楼主:
是呀,从头开始说,初学别的不是问题,关键是先了解熟悉,别出现低级错误,如O与0别输入错误,空格别忘了等.入门简单深入难.有问题,提出大家讨论

网友E:
说的不错,在这小弟学到了许多,可惜的是没能亲身体验,还忘以后多交流

网友F:
学到了许多

网友G:
我认为PLC是编程的问题,继电器是可虚拟的,而电工电路中的继电器是实实大的看得见的元件。

网友H:
PLC实现了以软代硬,而且功能更强大.

网友I:
据我所知PLC的编程软件各生产厂家是不同的,有很多,比如西门子,三菱,富士等等.最好有一种供学习PLC编程的软件产品、输出硬件。我们可以不断地编出各种程序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水平。

网友J: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K:
我们这里用的全部是西门子的,我们是搞维修的,只知道很简单的调试,原理也只知道大概,我很想学通学精,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如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dmy584@126.com

网友L:
目前我对西门子S7--200的变成软件略有了解,就是Step7的编程软件,可是对其他的就不了解了,目前,每一个产品都有他们自己的编程语言及变成方法,掌握了一家的,另一家的也要精通,否则,碰到不熟悉的PLC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将所有的编程语言及方法都统一起来,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M:
工艺简单的用继电器,干扰小,

楼主:
工业控制,要求稳定,工控机与PC机价格差异就是例子.PLC误操作有时莫名其妙,但比继电器电路,特别是复杂电路,故障率应该低.

楼主:
在用PLC时要留出几个输入和输出点备用,用户有时会改不少参数,点不够很麻烦,继电器电路预留意义不大,因为改线路很麻烦.

网友N:
我觉得PLC修改起来比较简单,增加一个功能或着省去一个功能一般只要修改程序即可,如果是继电器回路,修改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吧。

网友O(2009-07-16):
PLC在现代的工业中应用越来越广,因为它能实现柔性制造,继电器不能,但也少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