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可用控制电压切断电源的空开

楼主(2006-05-04):
为防止接触器触点“沾”或机构“卡住”,想找一种空气开关,用220V控制电压给空气开关后,使空气开关脱扣机构动作,来切断此开关所带负荷的电源(三相380V,60A)。请提供几种型号。

网友A:
可以选用带分励脱扣功能的断路器,只要是生产断路器的厂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