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缆

楼主(2006-05-04):
请问
       根据单相,两相,三相负载怎样判断负载电流,根据负载又怎样选择电缆?

网友A:
单相P=IU
三相P=1.732UICOSφ

网友A:
电流计算出来后查电工手册根据使用地点等方面选择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大概的数据
比如说一个电瓦跑1.9-2个电流什么的,我不懂,有没有知道这个数据的,还求

网友A:
不会吧?你是做什么的?我的QQ:410215995,有事QQ上聊

网友B:
查电工手册

网友C: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网友D:
经验公式:
   1140v:I整定值=0.66P
   660v:I整定值=1.15P
   380v:I整定值=1.99P
   220v(三相)i整定值=3.45P

网友E:
根据公式自己算就是啦,难道要别人把饭端到你面前还得喂你还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