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H PMC731信号传输

楼主(2006-05-04):
我单位用E+H,其中有台智能压力变送器现场表头显示及4-20mA测量都正常,可是到了DCS接线端测量只有2.8mA,用万用表测量线路也没问题,哪位帮忙给指点一下。!!

网友A:
DCS 输入阻抗是不是太大了?或是哪里分流了?
加个配电器试试!

楼主:
to:mayker
我单位用的是ABB800M,查过了应该不是它的事

网友B:
断开DCS,看看DCS的供电是否正常,看看未接入DCS前压变接入的电压是多少伏!如果未接入DCS前4-20毫安正常的话,应该不是表的问题,最好是检查一下DCS的供电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