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6-05-04):
我买了一个高温计,它与计算机通信是采用RS485,我采用VC编程,通过串口将高温计中的数据采集到工控机中来。可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那就是,当重新启动计算机第一次运动我编的程序时,串口通信失败,只有当运行一下高温计自带的软件后,我的程序才能使计算机与高温计正常通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想可能是串口初绐化设置与高温计要求不匹配吧,不过我的程序在开串口时将只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和数据位(8位),不知道还有什么设置?
有谁遇到过相似问题,请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這樣的現象, 表示您的程序中少了某些該有的動作.
既然如此, 何不直接找原廠詢問呢? 原廠應該可以很明確的給您答案!

楼主:
因为仪器是通过中介从美国进口的,中介商也不懂,不能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

网友A:
這是中介商的藉口吧! 最少也得幫您向原廠問問, 取得原廠的回覆啊!
連代為向原廠詢問一下的服務都沒有? 不可思議!

网友B:
可能问题出在你的串口初始化部分,应该和高温计无关。你可以从网上下个串口通讯的示例程序,参考他们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C:
初始化后,延时时间不够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問題在哪? 如何解決的? 可否給大伙分享一下經驗?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