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关于三菱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6-05-04):
请教各位工程师一个问题:我选的PLC是FX2N,编程软件用的是SWOPC_FXGP_WIN_C 3.0中文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梯形图编程我怎么没找到状态转意图中常用的SET/STL对应的图标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用指令语句编程,如果输入
STL S11
OUT T0
就会出现错误指令的警告,一个状态继电器不能直接驱动一个定时器吗?我看书上很多例子都是直接这样写的啊?
谢谢!

网友A:
T后面要加设定值,例如:OUT T0 K1;
STL/SET,点击图标“[ ]”,在方框内直接输入STL或SET即可。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真是好人啊!

楼主:
不过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在写SET S11时比如是第19行,我敲了回车继续写STL S11,这时软件自动给出的编号就是21了,而不是20,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SET S11占用了两步; 没有手册,应当是这样。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样的传感器可以感应运动物体?距离不变,所以排除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