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11U的棘手问题

楼主(2006-05-04):
我用的611u驱动系统,低速时运行正常,当我把速度调节到70%以上时, 611U报的故障代码为:E A608。前一段时间速度调节都很正常,最近速度一提高就故障停机,特向高手请教。另:我的伺伏电机在掉电时总有少许的位置偏移。611U控制此伺伏电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工作多长时间了.
可能电源模块性能下降了,检测电路毛病或有外部始能信号.
试过端接吗?

网友B:
换一下伺服控制驱动模块,看还有没有问题,欢迎来电:0535-6372281
 刘先生

网友C:
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嗯,同意刘斑竹的看法。

我试过多次因为电机的扭矩不够而报这个的,尤其在加速,高速的时候。
掉电时候产生些少位移,估计是接触器控制T48,T9,脉冲使能T63,T9,驱动使能T64,T9这几个信号时序没有处理好。垂直轴的话那就可能是刹车没处理好。

楼主:
我的611U用了时间不长刚刚3个月啊
611U报的故障代码为:E A608
希望指教

楼主:
负载没有问题

楼主:
用于压机自动化中用于抓取板材的

网友E:
SimoComU用这个软件查故障吧

网友D:
608 Speed controller output limited[/b]
Cause The speed controller is at its limit for an inadmissibly long time (torque
or current limit). The permissible time is defined in P1605, the upper
speed limit when the monitoring responds, in P1606.
Synchronous motor:
In correct operation, the correctly optimized axis drive should never
reach its current limit, not even with large speed changes (changing
from rapid traverse in the positive direction to rapid traverse in the
negative direction).
P1605 = 200 ms
P1606 = 8000 rev/min
Induction motor:
Acceleration and braking with the maximum torque/current are usual in
operation, only a stalled drive (0 speed) is monitored.
P1605 = 200 ms
P1606 = 30 rev/min
1. At the first commissioning, after the software has been replaced or
the software has been upgraded, after the parameters have been entered
the ”calculate motor data” or ”calculate controller data” function
was not executed. The drive then keeps the default values (for the values
to be calculated this is zero) which ca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result in this fault (P1605 and P1606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mechanical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the axis).
2. An undesirable input of a large torque reduction via the analog inputs
or via PROFIBUS. On PROFIBUS, this effect especially occurs when
changing over from positioning operation to operation with speed setpoint
input (check whether a torque reduction has been entered. Diagnostics
via P1717, 0%: no torque, 100%: full torque).
Remedy [/b]
– Check connecting cable motor/converter (phase missing, exchanged)
– Check the motor contactor
– Check the torque reduction (P1717)
– DC link voltage present?
– Check the DC link voltage (check that the screws are tight)
– Unblock the motor
– Is the motor encoder connected?
– Check the motor encoder cable screen
– Is the motor grounded (PE connection)?
– Check the encoder pulse number (P1005)
– Does the encoder cable fit to the encoder type?
– Check the direction of rotation of the encoder tracks (e.g. toothed–
wheel encoder, P1011)
Adapt parameters P1605 and P1606 to the mechanical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the axis. Check whether a torque reduction has been
entered (diagnostics via P1717, 0%: no torque, 100%: full torque).
For linear motors:
– Check actual value inversion
– Check the reduction in the maximum motor current (P1105) and if
required increase the value
– Check the power cable connection
– For the parallel circuit configuration, are the motors correctly assigned
an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 Uce monitoring function in the power section has responded (RESET
by powering off/powering on)
– Replace the power section or control module

网友E:
不是负载,会不会是齿轮的问题?

网友F:
可以把参数P107 调小一点。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E(2006-06-04):
参数都是四位的,没有p107啊

网友F:
你用simocomu修改P107啊,参数名叫jerk.

网友F:
参数不 都是4位的,还有3位和2位的.修改p107,我以上说的可能反了,你应该先往大调,项目做的有一段时间了我也记的不太清了,但当时出现你这样的问题肯定是调的p107,光说没用,你先试试再交流.

网友G(2006-10-24):
谁有611A的中文资料 啊?如报警码,调试手册。

网友H(2009-08-16):
这个报警原于驱动器工作效能下降,你的驱动器是单轴还是双轴的需要确认一下,原因两面个方向一个是6SN1123驱动器模块轴驱动模块IGBT耐压值及热稳定性不好,都会导致这个故障.第二个问题原于伺服电机,你的伺服电机去掉机械部分听一下轴承或用手轻转一下转子看是否有不均称的阻力.若有就有可能轻微的是轴承重的就是挠组或扫堂.(另外一种需经测试才可排除的可能就是611U的驱动板检测电路是否正常,如故障出在先611U的驱动板上,那么他产生的报警为误报警),具体问题欢迎来电可来邮件. 大成恒业   曲  占杨  13911826825   E-mail:dchy-88@163.com  西门子数控系统专家www.adch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