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此图怎样计算磁力?

楼主(2006-05-04):
在直流系统中用哪个公式才能计算出山型矽钢片对电工纯铁的吸力呢? 是吗?

楼主:
怎么还没有看到图片呢

楼主:
图终于可以上传了

楼主:
终于有图出来了,不过就是太大了!
这样一个东东是不是用上面写的出来的计算它的吸力呢

网友A:
F=B*B*S/2u
S是磁铁面积 单位是平方米
u是磁常数:4*3.14再乘十的负七次方 单位是韦/牛*米
B是矽钢的磁感应强度过大约在2
刚看的书,不一定准确,

楼主:
TO 高兴学习:
觉得这个公式应该不对哦,要是按这样算下去结果会很小的!
S:单位是不是用平方厘米比较好呢?

网友A:
    从一本大学的<<电学>>教材上看的,应该不错.
    力量是理想的,单位是牛.如果电流,线圈匝数等数据不能保证力量会更小.还有如果存在空气隙,力会很小,而且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