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烧毁的问题

楼主(2006-05-04):
用一台CJXI-250(正泰)交流接触器控制590+欧陆直流调速器,负载为110KW(270安)直流电动机,实际电机电流为160安左右,运行约一个小时,接触器主触点冒烟,中间一相底下的胶木冒烟,调速器跳闸,接触器整体温度很高,以前也有一台CJX1-250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换用西门子同样容量再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难道很难吗?

网友A(2008-11-20):
因为是直流电动机,所以是不是因为电流的趋附效应引起的发热,从而造成热继电器保护?

学习中,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直流怎会有集肤效应。应该是主触头的问题,接触面积小啊!

网友C:
接触器的问题吧???????

坏蛋,回头!

网友:
还真有麻烦了!!!!!!!!那为何不再换一个呢?

网友D:
买的是假货,正泰的接触器市场上假货最多,都是仿制或翻新的。

网友E:
正泰假货是很多 我们单位原来用过一些小的 无缘无故过几天就坏了 换别的牌子就好了

网友F:
250应该就是接触器最大电流,或者说跟本承受不了250a,都在谈崇洋媚外,但实际讲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如人家。我安装设备接线鼻子是国产4a,用国产线正常。但用国外线必须剪断不少线径才能插进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正泰假货是很多 我们单位原来用过一些小的 无缘无故过几天就坏了 换别的牌子就好了

网友H:
换个大一级的试试

网友I:
不是进口货就好,可是国产货是越做越假,真是丢中国人的脸面。

网友J:
应该是触头接触问题了,或是假货..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K:
造成这种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是接触器触点质量不好或接触不好阻止较大,这也是国产货的“优越性”。其实国产货很多质量完全可以和洋货媲美,遗憾的是我们几乎买不到。

第二是接触器三相触点吸合不同步,造成较大的冲击电流,使触点损坏。

网友L:
看看你的线圈电压吧。欧陆是220V输出的,如果用380V的线圈会吸合不好,烧触点

网友M:
触点材料不好含银量低,或多次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触点材料不好含银量低,或多次氧化

网友N:
用两个国产的接触器并联用。也没有一个老外的贵。真笨!

网友N:
要注意性价比的。再说啦。现在国家不是,还不强盛嘛!要多多支持国产,毕竟,我们起步晚,我们不支持谁来支持!

网友O:
是不是购买的不是正规正泰产品,建议检测当时正常运行电流是否在规定值内。

网友P:
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换一好点的接触器。

网友Q:
西门子的质量好,没噪音.国货当自强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西门子的质量好,没噪音.国货当自强

网友S:
乐清长征志在打造国内一流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S:
信不信由你 用了才知道!www.chang-zheng.com李建利

网友T:
用上海普京电器生产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吧。安全可靠,节能达%99,吸合后线圈不通电,

吸合后采用永磁力进行合闸保持,触头一次动作,触头不振颤。减少了触头的烧毁的可能。

公司网址:WWW.PUJING8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