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接地??

楼主(2006-05-04):
本公司最近安装一设备,该设备技术资料明文规定所有的电机必需保护接零。可在安装时就遇到了问题,电机的地脚螺丝已与基础的钢筋连在一起,而基础的钢筋与变压器的接地也连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电机既保护接零也保护接地,这在电气系统中是不允许的,请问这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好,这是可以的,你要注意国家规定的是在同一厂所中,用电设备不能一部份接地,一部份接零.你的是同时接地接零

网友B:
楼上的这位说的对啊。

网友C:
没问题,因为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E:
电动机必须保护接零?还没听说过。但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F: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G:
支持,在3相4线制中接零比接地保护更好

网友H:
这种接法是正确的。需且是很好的接地方法。
你可以这样理解,所有电机都接了零线,零线在车间内做了得复接地,重复接地是利用钢筋来连通的。
这种做法要注意的是,所有零线或部份零线是看不见的,在施工中要严格把关,钢筋要焊接牢固,接触面积要足够。检查完了才能打灌砼。

网友I:
可以的.有的是三相五线制的,我用,4根线也可以的啊.把接零,接地,并起来接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J:
 电动机保护接零.但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K:
必须接零好像没听过,但必须接地就听得多,是否你搞错了。

网友L:
是的啊

今天我们矿上的采取变电所就是着样的,我们做的就和秋雨哥说的一样

我也顶一个呵呵

网友M:
据楼主的情况,相当于保护接零的同時重复接地。主要“电机的地脚螺丝已与基础的钢筋连在一起”的電阻附合要求就ok。

网友N(2007-11-11):
to:楼上   同时还要保证有可靠的重复接地才行.

网友N:
  裘宗元:
   一般来说,中性点接地,电压为380/220伏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电网中,应该选择保护接零,不应该接地
----------------------------------------------------------
 啊 涛:
    电工手册上是说在同一个系统中不允许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同时存在的但你就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把电动机的外壳接到零线上其他的你可以把他看做大地的阻值比导线的大。这样更安全
----------------------------------------------------------
to:楼主
   有我代劳把以上两位板油的帖转过来,那楼主在2006-5-1 20:44:00 发表于:《电源论坛》上的同名帖是不是可以考虑删除了?完全相同的内容嘛!有必要一帖多发吗?

网友O:
我觉得大家对所谓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概念没有搞清楚:
(1)保护接地指的是在IT与TT系统中为了保证设备与人身安全而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大地可靠连接,但是请注意这个金属设备外壳的接地与电源系统的中性点(不管是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IT系统还是直接接地的TT系统)是没有电气上的连接的,只有采取这种防护方式的我们才能称为保护接地.保护接地只有在IT系统或者TT系统中才存在.
(2)保护接零指的是在TN系统中,为了保证设备与人身的安全,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客与电源系统的中性点在电气上可靠连接的一种防护方式,因此只有在TN系统中才有保护接零的存在.同时为了减轻PE线(三相五线制)或者PEN线(三相四线制)断线或接触不良后产生电击的危险,还必须采取重复接地的措施.
(3)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不能在同一电力系统中同时采用.
因此,楼主所采取的是保护接零的方式,并采取了重复接地措施.并没有所谓的保护接地.这与规定的不能同时采取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方式并没有矛盾.

网友P:
1、在接地电网中,设备的外壳要求保护接零;
2、在接地电网中,不允许甲设备的外壳保护接零,乙设备的外壳又保护接地!
3、在接地电网中,功率大、短路电流大的设备,要求外壳保护接零的同时,再重复接地;
4、楼主的电机保护接零的同时,又重复接地,是正确的安装方式,属上述3的情况,与上述2的规定不矛盾,不是上述2的情况!

网友Q:
小刘:大家在上面已说明的很好了,你为何还要说呢?你是满足虚荣呢?还是显示自已学识渊博呀?你不会写个“顶”字吗?你还是反思吧......

网友P:
       TO   小阳线:
1、你只要看一下时间,就知道不是你说的原因;
2、原因是你没仔细看就急着攻击别人,心里有点变态扭曲!!!

网友Q:
传闻小刘被骗搞传销.....失态....是真的....

网友P:
    TO   小阳线:

1、网友binnie:与我都是2007-11-11 23:时开始同时回帖;
2、我的回帖时间长,一是我打字慢,二是我要把帖的内容写进博客,这样,就晚于网友提交;
3、我提交后,看到了网友的帖,我想网友不会那么小气吧!
4、没想到让你给小气上了,如果你觉得骂人舒服,那就入伙骂人!

网友R:
保持安静,不要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