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控制转换进来看看

楼主(2006-05-04):
我的系统是二轴数控系统

我实现的控制是前后 左右 上下 旋转 四个电机四个方向 "前后x 左右y"一对 "上下z 旋转c"一对 。

现在用两轴数控只能先控制其中两路x y电机,要用其他两路z c时,想通过一个 转换 转到这两路上

这个转换该怎么实现呢?(手动方便也可)

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果你是国产系统那应该可以,设计一选择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的少年电机?或者说,到驱动器的是什么样的控制信号?
另外,建议同一个问题不要重复发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