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安川616g5报警cpf00?

楼主(2006-05-04):
在线急等

网友A:
更换202CWE试试,不行查一下它的外围器件

网友B:
很难高,不行就换主板把

网友C:
是主板问题!一般很难修复!

网友D:
1 mian ban,2:lianjiexian,3:kongzhiban
xian que ding shi na de wen ti 031183919468

网友B:
程世恩,什么吗,拿出来大家分享吗

网友E:
更换主板电源滤波电容,一般可解决问题

网友F:
看一下接口电路,还有是系统复位一下.维修电话13819094748

网友G: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H: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