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写保护

楼主(2006-05-04):
读CQM1时,出现UM区写保护,请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UM写保护后能解开吗?用什么方法解?谢谢

网友B(2007-01-03):
QQ404622922联系我就可以解开了

网友C:
用手持编程器,将DM6602值改变为1就可以了,你可能设置了写保护。

网友D(2007-07-06):
用手持编程器,将DM6602值改变为1就可以了,你可能设置了写保护没密码能进去吗?

网友E:
可能是加密了,咨询设备厂家试试.

网友F:
PLC设成了程序禁止更改模式;

网友G(2007-08-17):
cpm1 plc怎么设置写保护

网友H:
是将6602的值写1还是写0,原先没有写保护的时候是写0的吧.

网友I:
 是加密了

网友J(2007-09-25):
可以JM,要不重写

网友K(2007-11-07):
cqm1的有DIP开关的,记不住是几号了,打开盖子找吧,看英文 memeory
protect那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