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

楼主(2006-05-04):
一个很老土的问题 请教各位一台机器放在地上 不知道还要不要接地或者说接零

还有就是假设一台机器已经放在地上了但还要接地.请问该怎么接

如果机器上出现了感应电.该怎么样消除 接地 还是接零
欢迎高手能帮帮我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就接零,三相五线就接地.设备直接放在地上是不算接地的,因为电阻太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的,按规定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

网友B:
楼上的这位说的对。不要以为放在地上就算接地了。那样的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放在地上不算接地,按规定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弱电设备有的还不大于1欧姆(如水厂).接地和接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零线有直接接地的和间接接地以及不接地的,且零线接地的电阻大,所以不安全.如果机器上出现了感应电应该接地.

网友D:
顶,同意苏邑波的观点,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

网友E:
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系统中,设备外壳必须保护接零.

网友F:
接地:指与大地的直接连接,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带电部分的某点与大地连接、电气装置或其它装置正常时不带电部分某点与大地的人为连接都叫接地。接地分为正常接地和故障接地。

  正常接地:即人为接地。

  故障接地:即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的带电部分与大地之间意外的连接。

  保护接地: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外露的不带电导体意外带电造成危险,将该电气设备经保护接地线与深埋在地下的接地体紧密连接起来的做法叫保护接地。 由于绝缘破坏或其它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都应采取保护接地措施。如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照明器具及其它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予以接地。一般低压系统中,保护接电电阻应小于4欧姆。

  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紧密地连接起来。应当注意的是,在三相四线制的电力系统中,通常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同时接地、接零,这就是所谓的重复接地保护措施,但还应该注意,零线回路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

  接地保护也叫第三种接地保护措施,就是把可能发生漏电的设备外壳使用可靠的接地线连接到大地。接零保护是把设备外壳连接到中性线后在电力变压器侧集中接地,由于电力线路中零线可能有比较大的电流,零线就可能存在接头发热接触不良的危险,所以零线保护的可靠性就比较差,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保护方式了。
  电力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分接地和不接地.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宜采用接零保护,即将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外壳,机座)与零线连接,成为保护接零.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宜采用保护接地,即将电气设备外壳或机座与独立的接地装置连接,成为保护接地.保护接零通常用在采用380/220伏三相四线制,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保护接地适用于不接地电网.

网友G:
讲得很清楚,支持!

网友H:
"由于电力线路中零线可能有比较大的电流,零线就可能存在接头发热接触不良的危险,所以零线保护的可靠性就比较差,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保护方式了。"与“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宜采用接零保护,即将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外壳,机座)与零线连接,成为保护接零”和“保护接零通常用在采用380/220伏三相四线制,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这两句话是否有矛盾呀,我哪里理解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 我懂了一点但
变频器 说我不能理解 。

网友:
保护接零方便,但是没保护接地安全。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I:
一般的工厂用电是三相四线制即零地共用,线路的接法是在设备的零排和地排短接连接至变压器的中性点再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一台机器已经放在地上了但还要接地是保护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就是将机器的金属外壳独立接大地但要远离电气地,
如果机器上出现了感应电,应该保护接地 。

网友J:
补充一下:
1.电气线路带电部分的某点(如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大地连接叫工作接地.
2.重复接地是指:线路除中性点工作接地外,还有其他地方一处或多处将零线再度接地.
3.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电气设备采用保护接地,而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
    *引用“在三相四线制的电力系统中,通常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同时接地、接零。”这样做有什么利弊?望高手赐教.

网友K:
通常设备没有特殊要求下不用接地线,直接设备接零就可以了,如果设备有感应电,应该三相五线制供电,在三相四线制下,应该给设备单独做一条接地线。

网友L:
三相五线制供电只能用保护接零,保护接零可消除设备有感应电.

网友M(2008-11-22):
 师傅们讲得不错,我支持一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