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RKC智能表监控变频器的电流

楼主(2006-05-04):
     今天我看到有人用RKC温控表直接改成电流表监控变频器的电流,由于好奇心把表拔了出来看,里面与普通RKC温控表一样,该表作为电流表非常好,由于是同行不好意思追根到底了,所以请教大家,RKC温控表该成RKC电流表需要改那些参数.....给表的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网友A:
温控表直接改成电流表监控变频器的电流,是采用了电压输入1-5V在现场有一个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并250欧姆电阻。 宇电的AI系列温控仪表也可以的。附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