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名词(急盼回复)

楼主(2006-05-04):
截止阀、卸荷阀、溢流阀、吸油阀
那2个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截止阀=吸油阀
卸荷阀=溢流阀
??????????????
怎么没人啊?

楼主:
我还等各位的答案啊?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截止阀=开关
卸荷阀=水库开闸放水,让其液压系统0压力
、溢流阀=一个限位,多余压力从此阀溢出
吸油阀不太清楚,大概此阀打不开油缸上下腔形成压力差

网友B:
吸油阀
在油压千斤顶里它是一个单向阀,
在我们常见的工程机械的回转机构里它是一个倒装的溢流阀(好象是),
单独讲吸油阀是什么阀就讲不清了,要看它在的工作部位,最好是看油路图吧。

网友C:
 截止阀和吸油阀原理是一样的,两者的安装位置不同,其得作用不同,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
卸荷阀和溢流阀原理是一样的,两者的安装位置不同,其得作用不同,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

网友D:
是这样的,,上面说的正确,,油路主要看你油路图,不然谁也搞不清楚,怎么用上面的阀.

网友E:
要看安装位置才能说。截止阀打开用来卸荷时就叫卸荷阀。等……

网友F:
   吸油阀 有时叫满油阀/预充阀/充油阀等其中就有单向和止逆功能.
与截止阀有相似之处. 其它如卸荷阀、溢流阀,泄压阀,减压阀,背压阀,抗衡阀,顺序阀,梭动球阀,逻辑球阀,单向阀-止逆阀,蝶阀等等,只是在整个油路系统的某个回路中起着不同的动能和作用而已. 从安装的方式来讲,有法兰式,叠加式,插装式,嵌入式,管式等等; 从控制方式有先导式,液控式,司服式......等等. 欢迎来电 0769-83286410 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