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系统在线程序更改的问题

楼主(2006-05-04):
关于这方面的更改我认为区分为两种情况:
1、硬件配置中的结构的变化.此时下装程序的话,硬件变更的所在生产设备需要在线停车。
2、软件的中程序的修改。
       分为两种:一,增加程序,已存在树形目录下的程序增加,关系到设备的联锁的变动,设备要停车。变量不于设备联锁的,设备则无影响。
                二,增加新的树形目录,这样的话整个重新下装增加项也不会引起设备的停车事件的发生。其中软件增加变量的话首先在硬件结构中定义变量的实际通道,检验硬件及程序无错误,下装。再增加程序。
不知各位大虾,还有别的体会经验,不妨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的,我是用CBM PRO的。。
=====================
1硬件配置中的结构的变化.此时下装程序的话,硬件变更的所在生产设备需要在线停车
===================
如果是新增加I/O卡的话不需要停车的
但是新增加变频马达就会导致某CI840下的全线马达停车

2、软件的中程序的修改
====================
软件修改的基本上不需要停车的,我用了2年,还没遇到过

网友B:
楼主用的是CBF吧?????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好啊好啊,支持你楼主!

网友E:
我这里是CBF,当你修改后检查,项目树前的方框是绿色的,加载时没有一点影响。如果变黄或是其他颜色,对系统多少都有影响。动硬件上的东西象加点。如果以前有备用的,影响不大,没有的话,要停车。这是我遇到的。我刚做接触这个系统两年,知道的不多。

网友B:
红色项目树才会警告资源将被停止,确认,然后硬件停车.

网友F:
一般情况FREELANCE2000只要硬件修改只要不增加或较少模块等,是不会要求停车的,对于已有硬件的通道进行修改在线都没问题,对于程序好像一般都没大问题吧,因为没有做过新增项目数的情况,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啊,哈哈哈哈,不过现在大家都学精了,工艺要求改东西都得老总签字才行,第一句话就是有可能停车,就算出现意外停车了也好有个交代啊.没办法,被扣钱扣怕了.

网友G(2006-06-04):
我这里是CBF,当你修改后检查,项目树前的方框是绿色的,加载时没有一点影响。如果变黄或是其他颜色,对系统多少都有影响。动硬件上的东西象加点。如果以前有备用的,影响不大,没有的话,要停车。这是我遇到的。我刚做接触这个系统两年,知道的不多

网友F:
项目树编译之后显示绿色和黄色都可以正常下装,在修改下装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生产,如果是红色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下装

网友H(2006-07-25):
我用的是freelance2000v5.1 v6.1版本。在软件解锁之后下装程序后设备会跳停。为什么。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I: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也有自己的观点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ID=724&sortlink=0.681&FType=ProductCategoryTree
但愿我的提供能够为你带来效益!

网友J(2006-08-25):
项目树前的方框是绿色的,我这里加载时有时也停车,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K:
1、通过了可行性检查,变成绿色,是不会停车的
2、黄色比较危险,有可能停车
3、红色停机的可能性很高,建议不要冒险

耷拉;

网友:
建议不要冒险

楼主(2006-10-12):
系统使用的 AC 800F    CBF   从功能块的方便和数据库的共享上,相对AB 还有施耐德的系统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I:
我想找abb cbf系统的软硬件维护手册不知道谁能提供给我?谢了,比较着急,邮箱是elite16@sina.com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画面修改后加载时,PID参数丢失的情况,以前是没有在变量列表中设定初始值。在画面上给的PID

网友L:
路过向高手学习啊 !!!!!!!

网友M:
变量表中未设初值,在修改后加载必定会丢失PID参数.

网友N:
那是你加载全部站了,肯定会清到组态时设定的值的,

网友O:
我以前用过AC450

网友A(2007-01-19):
刚刚用上新的SV4.1系统和CBM

发现下装不需要只在停车的时候进行了

基本修改添加任何设备都没问题了。。。

网友P(2007-04-13):
方框变成绿色一般是不会停车的,但有时东西太多也有可能造成停车的,所以尽量不要一次下载太多的东西;
如果是红色多数情况是会造成设备的跳停,如果无连锁,跳停的只是修改的FBD下的设备。
所以,正常生产时不要冒险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