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安川G5变频

楼主(2006-05-05):
安川G5 37KW变频 送电报警UV1 DC Bus Undervolt 主回路低电压报警 测直流电压530V左右,整流、逆变模块正常,测控制电源保险烧坏,换保险(普通耐压380V)后又烧坏,拔掉控制电源板的所有输出,只留变压器原边线圈,结果还是烧保险。可断定控制电源变压器烧坏,请大家帮忙分析其烧毁原因?与UV1 DC Bus Undervolt 报警是何关系?

网友A:
    变压器坏了,接触器不工作造成欠压报警

网友B:
电源变压器烧坏:电源电压偏高。接触器没动作就显示“UV1 DC Bus Undervolt ”。

楼主:
谢谢,那我就可大胆的买一个变压器换上了。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烧坏:怎么会送电报警UV1 DC Bus Undervolt 主回路低电压报警

网友D:
变压器坏:电压高,本身质量变化,散热不好,风扇短路,继电器短路,电源板整流电路短路,开关电源严重短路等。要仔细察压下。
  报警原因:主回路电阻分压造成。

网友E:
你的开关电源是否有短路的!UV1应该是驱动板的24V电源没有到电源转换板!

网友C:
变压器坏:电压高,怎么会欠压了

网友F:
接触器烧坏了。

网友G:
有安川G5 的配件
QQ  460927960
 邮箱diaozhi123456@163.com

楼主:
今上午换了台新变压器,结果变压器又烧了(忘了插CN19插座),非常后悔没看大家留言。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接触器没烧(单试过)。仔细分析了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的连线:原边通过跳线和保险(选400V),输出CN23,带CN25、CN26、2个风扇,还有CN24通过驱动线圈单元节点给接触器线圈的220V电源。后甩开变压器直接在CN24加220V电源,结果接触器还是不吸,说明24V驱动单元继电器没吸,节点没闭合,故接触器不吸。现在应该怀疑是putao3579留言:驱动板的24V电源没有到电源转换板,可我不知道什么是电源转换板,现在我该怎么办,请大家指教。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忘了说线圈驱动单元动作正常(外加24V直流电试了)。

楼主:
又忘了,没把再次上电的状况,给工控朋友们说。在此上电,控制面板没有任何显示。我作为最终用户,非专业修理,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请大家指教。电源转换板是否就是指的驱动板或者说驱动板的一部分,我现在拆块驱动板换换行吗?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我的发现:在变频的最底层又一个小黑块,一端接电容 + 、一端接电容 - ,还有一抽头接最右下脚的charge显示板(与电容-).现在我分析此黑块一定是电源转换板(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到一定值时,驱动板得电至输出直流24V ,完成接触器旁路掉电阻的转换)。请朋友们确定一下。谢谢!

楼主:
我的分析错了,完成转换与此无关。

网友H: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I: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网友J:
G5的变频器经常出现这种故障。修好后把小板上的跳线插到400伏上另外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变频器的散热风机是否损坏,很多时候是因为风机先坏才烧变压器的,还有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也跳UV

网友K(2018-07-08):
谢谢!看了楼主的帖子我G5的变频器修理有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