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重问题

楼主(2006-05-05):
  我厂的门式起重机的行走电缆是老式的靠配重控制的,电缆的长度和重量和配重的重量和行程是有一定比例的,我现在不知道这比例是多少,怎样来选择,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hina.53trade.com/?llp0507

网友B: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不过可以指点你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你所说的问题,其实是属于工程建筑机械方面的,你大可从着方面找资料,应该有的...不好意思,我是搞非标机械,自动化设备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D(2008-01-14):
你可以用梁的全长乘以1.2加上10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9-17):
改掉电缆卷筒好了,省材又省事.

网友F(2009-10-29):
改成磁滞式卷筒,简单省事

网友G:
对。改成电动磁滞式卷筒,很好用的

网友H:
对~同意楼上的方案~~

网友I(2009-12-16):
引用 网友F:

改成磁滞式卷筒,简单省事

 赞成!!

网友J(2010-05-11):
改成磁滞式卷筒,上面还带有四个液力耦合器它能根据你行车的速度而改变很好用哦!

网友K(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I(2010-11-13):
改成磁滞式卷筒,简单省事 .常州挺多做电缆卷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