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的星三角

楼主(2006-05-05):
请教下:如果我把1台110KW的电机(三角运行时工作电流一般在100A)左右,换成星行运行,会不会把电机烧掉,如果会烧,是什么原因导致,急求支持!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用OMRON CX-P3.1联接CQM1H PLC为何登陆不上,而用相同的装备和相同的通信设置去联接另一台CQM1H就能联上,PID开关都设置相同,这是为什么?哪位大虾能帮帮我。

网友B:
非要这样干吗?节能可以用变频器.如果要这样干先弄清是什么负载.

网友C:
如果负荷很大的话,改成星行有可能会堵转,烧坏电机的。

楼主:
什么是堵转啊,什么样的负荷才会烧坏电机?
我的负载是不能降速的,所以想用星形,

网友D:
星形联接时,电机出力不及三角形大.

网友E:
换成星形接法,电机的电流小了,出力小了。可能在负荷大时电机转不动,俗称堵转。
一般是用星形起动,角形运转

网友F:
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改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绕组电压变成220V扭矩也变小了,转速不变。

网友G:
电动机原来是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后,假设原来电源电压是380伏,此时,电动机的相电压是三角形接法0.58倍,即由原来的380伏变成了220伏,其转矩相应下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如果仍带上额定负载运行,电动机就会发热,甚至超过额定温升而烧坏电动机。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你的负载较轻,原来的三角形接法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改为星形接法后,有可能很经济的

网友H:
电动机原来是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后,假设原来电源电压是380伏,此时,电动机的相电压是三角形接法0.58倍,即由原来的380伏变成了220伏,其转矩相应下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如果仍带上额定负载运行,电动机就会发热,甚至超过额定温升而烧坏电动机。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你的负载较轻,原来的三角形接法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改为星形接法后,有可能很经济的,如果要节能就选用变频器。

网友I:
负载较轻就可以改,

网友J:
功率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