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设备节能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6-05-05):
大家搞电气工作都很敬业,但很辛苦!
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可能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节能降耗不好搞!
除了干好了本职工作,还要想着节能降耗,提建议,弄设计,搞施工.
但是现在的领导虽然大会小会强调节约,强调省下的就是赚下的,但似乎对浪费并不反感!
并且舍不得改造高耗能设备,舍不得买接节能装置,舍不得奖励节约,
旧设备,耗能大,性能差,舍不得淘汰.虽然电费居高不下,生产效率低
没有钱买节能装置,虽然投资在半年或一年内就能收回
制定定节约奖励制度时对于奖励1%还是2%需要反复讨论.虽然单位的由此获得收益是98%,99%
发节约奖时很心痛,需要反复研究.虽然会降低大家节约的积极性

以上都是牢骚话,干不好工作
一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二对不起自己的水平
以下提几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大家指教
1.无功补偿投资大吗多长时间能收回投资?
现在市场上补偿电容售价约20元/kvar,加上控制装置综合造价不超过30/kvar.
投入一般在半年至一年内就能收回.
2.风机,水泵调速节能有那些技术?
P2/P1=n2^3/n1^3
功率随转速的三次方下降,调速节能显著.
调速技术较成熟的比如变极调速,电磁滑差调速,绕线电机调速,变频调速,直流调速,液力偶合调速,开关磁阻电机等.
3.工业电炉,电焊机有那些简单的节能方法?
二次导线应尽量缩短,靠近,对称,减少对外电磁感应,减少阻抗,减少涡流损耗
工业电炉二次回路三相应靠近对称布置,附近不应有钢铁制品,接头处应焊接或用铜螺栓紧固(铁螺栓有涡流),铜铝过度应加铜铝过度板。
便携式电焊机两条线流过电流相同均应用焊把线,尽量并扎在一起,用其他金属代替搭铁线回增加损耗。
一次侧加电容补偿。

各位大虾在工作中还有什麽经验,高招请赐教!
有问题的也请提出来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A:
铜铝过渡也可以在铜件搪锡

网友B:
好贴,没人回复呀

网友C(2006-08-30):
无功补偿投资不大,但是节能吗?他节约的只是无功分量,提高电源容量利用率.理论上是不节省有功的.不知道我说的确切吗

网友D:
无公补偿以后,设备的有功消耗是不变的,但是线路中电流减小拉,线损要降低。不过降低的这一点点线损能和庞大的设备投资相比吗?
个人感觉,对于用户来讲,如果采用有功电量计量的方式,节约远远抵不上投资,不过对电网运行的好处是大大的,所以供电部门极力推荐。

网友E:
好贴  我支持以下  继续努力

楼主:
TO 瞎玩儿:
问题是力率低供电局要罚款

楼主:
我说个节能小经验吧
厕所,水房,走廊的灯泡一般都是长明灯,特别是后夜电压高
经常损坏,且费电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5%,寿命增加一倍,反之亦然
白炽灯电压每降低10%,功率降低约20%,(P=U^2/R)
降低电压可大副延长灯泡寿命,节约电能
常用的降压方法有
1.两个灯泡串连
  36V60W与220V200W串联,220V200W电压约200V, 36V60W电压约20V
  220V与220V串联,      每个灯泡电压110V,功率降为1/4
2.36V灯泡接在220/24V变压器上
  功率下降到44%
  适于厕所,水房等潮湿场所

  抛砖引玉

网友F:
节能很好啊,在民用建筑中有什么好措施呢

网友C:
电扇睡眠运行法:
  在电扇调速器前,再串联一个日光灯电抗器(要同功率相配),电抗器前加一个开关,用时断开关,不用时短接电抗器.睡觉时需要微风时,开至慢档断开关进入低速运行,风扇都能数请转数,不用担心扇一宿电扇,第2天头混脑胀了,当然这样节能啊.

楼主:
 愈强:
的办法经济,简便,实用

我是用一个可控硅调速器(最大功率70瓦)
装在明装接线盒中,与插排串联
电扇调速开关开至最高速
转速可以无极调速
缺点是
1.低速时噪声大
2.可控硅调速器若质量不好则容易烧
3.功率不能太大

楼主:
TO: rlq66:

"在民用建筑中有什么好措施呢"
您主要指哪方面?
能否给个范围?
家庭还是公共场所?

比如 办公室
空调耗电较多,可采用以下方法节能
1.有时室温并不高但人感觉闷热,
  调低温度,加大风速仍改善不大
  此时有可能是湿度过高
  只需把空调开至
  "除湿"即可解决问题
  有节约了能源
2.中午提前半小时停止制冷,
  用"吹风"档使管路中的冷量释放出来
  并使空气循环即可
  离开时用定时功能
  定时在上班前15分钟开机
  保证上班时温度适合
3.给空调加遮阳棚
4.门窗尽量加门帘窗帘

比如公共场所照明灯
1.装声光控开关
2.装微电脑定时器
  定时开关灯
  0时后关闭一些不常用的灯

水平有限
请指教

网友C:
不错的主题,请大家多提供经验。 电工学徒总结的全面

楼主(2006-10-21):
我总觉得
变频器节能效果好像没有广告上说的那样好
节能不节钱

网友G:
哈~正合我,我就是搞大电机大容量的节能调速产品的"交流电机转子侧变频调速'//一般都200KW以上到3000KW/节能效果显著,各方面都优于变频调速!

网友H:
无功补偿投资回收期要看在投入前的功率因数,如以前没有无功补偿,每月的无功罚款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收回投资只须几个月甚至当月。
  走廊、卫生间和水房等处的照明不需要很高的照度,可采用串接二极管的方法,既节能有省灯泡,我做过的项目有使用6年了没换灯泡。这样的场合可使用声控灯,无人时和白天灯自动熄灭。